求助 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6-05-15):
我有一台韩国goldstar变频器,通电后虑波电容损坏,请各位指点

网友A:
要维修请联系:021-55880702,上海鹏冲变频器维修中心

网友B:
023-68608553 重庆正宏自动化

网友C:
是不是长时间未用了

网友D:
  虑波电容损坏有好多原因,论坛里有讨论过!
  另外你提供的条件太少,怎么答你才好!?

网友E(2008-10-17):
楼主???? 我有一台高士达变频器型号为:DS200L-0015还没有调试参数? 没有说明书???? 知不知道那里可以下载说明书啊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