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三菱422转232接口

楼主(2006-05-15):
小弟刚接触三菱FX2系列PLC,发现竟然是422接口的还是8针圆形的,只能从电脑城购来422转接232接口像转接一下,另外购置一个8针的圆形插头。可回来才发现,我买的这个转接器两端都是9针的D型接口,另外在422接口侧,它另外给配了一个插头,给你做好一个小电路板,引出了6个端子,表明T/R-, T/R+ ,RXD-, RXD+, GND, VCC。打算把8针圆形插头和422的9针D型接口连起来。
可小弟查遍了网上也没有找到这样的组合,要有也是串口是25针的大接口和8针圆形的插头的连接,不知如何将8针的圆形插头和9针的D型422插头联起来,如何接线?
请高手明示。
万分感激!

网友A:
三菱有现成的232通讯电缆,买一根不就得了也不贵

网友B:
找三菱的代理买一要就好了,省得费劲,可靠性也不好!

网友C:
8针的圆形插头我怎么找不到呢?

网友D:
RS232是全 双工 的 么 ,,RS422呢

网友E:
1.RXD+  2.RXD- 3GND 4.TXD- 5.+5V 6.8.NC 7.TXD+

楼主:
我们这可是小地方啊,这不是都走到这一步了么?就差拿线连起来就行了,所以才来求教各位高手的。
谢谢楼上的兄弟了,小弟试试看!

网友F:
用SC-09就行了;

Http://www.zjzcmy.com上有实物图片;

网友G:
422也是全双工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