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执行机构

楼主(2006-05-15):
好长时间没有主题了,我来发一条信息,请多关注哦。
我公司代理英国诸伊特原装智能一体化电动执行机构,主要有角行程和直行程两种,
角行程主要有:JTA-25/S30B、JTA-60/S30B、JTA-100/S30B、JTA-160/S40B、
              JTA-250/S40B、JTA-400/S40B、JTA-600/S40B等;
              注:如25即扭矩为250NM、60其扭矩为600NM,以此类推。
直行程主要有:JTV-64/S1816、JTV-64/S1825、JTV-64/S1840、JTV-64/S1860、
              JTV-100/S1816、JTV-100/S1825、JTV-100/S1840、JTV-100/S1860、
              JTV-160/S1816、JTV-160/S1825、JTV-160/S1840、JTV-160/S1860、
              JTV-250/S1816、JTV-250/S1825、JTV-250/S1840、JTV-250/S1860;
              注:如64即扭矩为6400NM、100其扭矩为10000NM,以此类推。
质量上乘,价格从优,欢迎垂询。
无锡景宜电子有限公司
0510-82936507
网址:WWW.WXJY888.COM

网友A(2007-10-25):
 您好!我们自己生产电动执行机构,高精度、大推力(可达到35吨)、低价格,联系方式:029-88238052-8024,耿工,gengjihuan@kh17.com网址:www.kh17.com

网友B:
开眼界啦

网友C:
1.该控制器具备:自动/手动切换、轻触手动操作、位置反馈显示等功能。

2. 执行机构的位置反馈信号与控制信号完全隔离。设有多种输入信号方式:4-20mADC、0-10VDC、1-5VDC、485、低电平、开关量等。

3.控制过程中设有断信号设定功能,可任意设定在(0-100%)范围内(50%除外)

4.带有外接限位开关。

5.执行器的控制灵敏度可根据需要在0.2~5%调节。

6.对执行机构的调节无需开盖。通过表头就能完成调零位、调满量程、调平衡、调灵敏度、设定断信号阀位位置等。

7.该产品采用SMT工艺技术生产,产品结构严谨,合理。体积小(72*72*35mm),重量轻(258g),适合安装的执行器型号多。

8.采用高稳定、低温飘的元器件组装生产是本产品的一大特色,它能使模块在-20℃~70℃的环境下正常运行。

9.采用最新电子集成块(MG48单片机)和自主开发的工控软件极大的提高了运行可靠性,并使价格性能比远高于同类产品。

10.主控系统采用了被称为"看门狗"(Watchdog)的监控技术,对控制系统实现自诊断。

技术参数

电源:220V 50Hz

功耗:5VA 开关容量:150VA(24V 50VA)

输入信号:4~20mA;1~5V;0~10V;数字

输入阻抗:150Ω 输出信号: 4~20mA;1~5V;0~10V;数字

负载能力:≤350Ω

绝缘电阻:100MΩ

重复精度:±1%

灵敏度:±(0.2~5%)F.S

环境温度:-20℃~70℃

相对湿度:95%以下

    我公司开发的智能控制器模块,价格便宜,质量可靠,调试简单  欢迎各大执行器厂商试用  试用满意后付款    hzshilong@163.com  0571-56510899  石

网友D(2008-07-19):
阀门电动执行器,电动执行器,阀门电动装置,电动头,电子式电动执行器,风阀执行器,角行程电动执行器,回转型电动执行器
RC系列电动执行器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冶炼、能源、建材、制药、造纸、水处理、酿造、食品加工、船舶及楼宇自动化系统等。典型应用在与蝶阀、球阀、风阀、旋塞阀及其它旋转类阀门的配套。
1、智能型、比例式、开关式应有尽有;
2、采用单相电源,外接线路特别简单;
3、体积仅相当于同类产品的35%左右;
4、特殊铜合金锻造蜗轮,强度高、耐磨性好;
5、重量仅相当于同类产品的30%左右;
6、免加油,免点检,防水防锈,任意角度安装;
7、轴承和电气元件采用进口名牌产品;
8、双重限位,过热保护,过载保护;
9、铝合金压铸外表,精细流畅;
10、使用耐热阻燃电线,受热不老化,安全可靠;
11、1500V耐压,特制线锁锁紧电缆线;
12、数字设定、显示阀位值、数学整定、高度清晰。

13, 可选择力矩:50 N.M、100N.M、250 N.M、500 N.M、600N.M、1000 N.M、2000 N.M(定货时请选择)
14, 可配球阀:DN15-300,蝶阀:DN50-600(定货时请选择)
15, 电源:220V AC 50/60HZ,特殊可咨询相关部门
16, 环境温度:-30度-60度
17, 手动操作:随机附手动摇柄
18,电气、机械二重限位
19, 防水等级:相当IP67
20, 安装方向:可全方位任意角度安装
21, 位置测量:可选择开关、电位器或4-20mA.
22, 箱体材料:压铸铝合金
23, 进线接口:PF1/2“进线锁
24, 转角0-90度;特殊可咨询相关部门
25, 行程30/60/120秒可选
26, 过热保护
27, 可以通过外接电源的切换或外部输入信号,实现开、关和中间位置的控制
28, 可直接接收电源开关或计算机、仪表等输出的4—20mA DC/1---5V DC等信号,实现对电机阀门智能控制和精确定位

智能型附加描述:
1, 控制精度:0.1%-3.0%(可调);
2, 可设定执行器正逆动作模态和输入信号中断时“中断”模态—OPEN(开)、STOP(停)、SHUT(闭);
3, 可设置是否允许电子制动;
4, 输出执行器位置信号:低漂移输出4-20mADC对应执行器全闭至全开,信号完全与输入隔离(光电隔离);
5, 有超温保护功能;
6, 可通过按键自由标定输入信号所对应执行器的动作区间(一般标定为电动执行器全闭、全开位置);
7, 手动/自动无扰切换;
8, 执行器堵转检测控制功能;
9, 可设定允许改变精度或重调时间;
10, 密码锁,防止误操作;
11, 特殊要求可以定制。
咨询:0755-81535537林先生

网友E:
从原理角度讲,不外两类:一是行程控制式,二是力矩控制式。所谓行程控制式,简单地说就是转多少圈能使阀门关紧或打开。这种原理的执行机构是目前大宗普遍采用的产品,缺点是,定线位后容易跑动,造成阀门关不紧泄露,平时的检修量也大。而力矩控制式的产品就不一样了,所谓力矩控制就是用多大的力或扭矩把阀门关紧,保证一次性压严不泄露,再者还要保证关严的同时能够顺利打开。

焦作市凯德电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最近研发了一种力矩型执行机构,就是所谓的力矩控制原理的执行机构。是从焦作电厂多年来工作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中提出立项并研发成功的,有着相当的实用性。并申请了国家专利。网址:www.kaidep.com 电话:13569108909 赵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