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出现P----,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6-05-15):
我有一台西门子MM440 22KW变频器,不管是外部启动还是BOP面板启动,都会显示P----,内部继电器有吸合的声音,最终变频器还是末能启动!MM440出现P----,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开关电源5V是否正常?

网友B:
一上电就显示这样吗?是不是BOP面板用错了,用了BOP-2面板

楼主:
前段时间时好时坏:正常运行后一停机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然后过一段时间后又能开起来.大概有两个星期时间了.今天,一个小时前还开不起来,现在又能开起来了!

楼主:
故障出现时的情况:启动变频器;BOP显示由频率数值变化为P----,变频器内部有"铁塔,铁塔"的声音;然后变频器末能启动,BOP显示恢复正常为频率数值!

楼主:
经查5V电压正常,我换了BOP,I/O板,又换了CPU板,后来换了主板,才锁定目标问题出在主板上,但又不知是主板的哪个部位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C:
如果继电器能吸合有些是能够修好的,有些可能是主板的接口芯片坏了。

网友D:
很可能是主板坏了,需要维修请联系:021-55880702,上海鹏冲变频器维修中心

网友E:
故障时f开头的吧,是不是设置有点问题

网友F:
肯定是风扇坏了。

网友F:
肯定是风扇坏了,你把风扇拔掉试试。

网友G:
接触器没吸合,检查一下嘛

好人世间:

网友:
TO:zHANGHONG 我现在正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我的变频器是37KW的。真是没有办法呀。你哪个主板修好了吗。是否能留个联系方法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C:
有些是修不好的,还是买一块吧,便宜的。联系电话013575315985

楼主(2008-06-27):
换一只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