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空调通风管道滤网堵塞报警器那有?

楼主(2006-05-15):
问:空调通风管道滤网堵塞报警器那有?

网友A:
我理解应该是监测“通风管道” 风量是否在需求范围内 或者将这个风量数值和电机电流变化量并做逻辑关系来 确定是否堵塞 是正路!

你测量的是不是1个堵塞量的 概念

网友B:
空调通风管道滤网是否堵塞可以测量滤网前后的压差来确定.用差压变送器输出信号,数显表显示报警.

网友C:
   空调通风管道滤网是否堵塞测量滤网前后的压差来确定。

   可以用压差开关来报警;

   可以用0-50Pa差压变送器,与数显表AI-501AV24L1配合使用,可观察到滤网堵塞情况,及时的清理滤网。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