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无菌室内加装正压空气测量

楼主(2006-05-15):
如何在无菌室内加装正压空气测量?

网友A:
加个传感器不就行了

网友B:
看来你的无菌室是正压保持的.
可以在出口加个流量传感器,换算出来.

网友C:
有多少Pa压力?
你需要装微差压变送器配台数字仪表就能显示压力了。

差压变送器要仪表供电,仪表型号AI-501AV24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D:
一个给压设备,加上一个差压变送器,可以控制!
现在这种用法在医院用了很多了的!

网友E(2007-12-17):
可能还要考虑传感器的耐腐蚀性能,因为既然是无菌室,那么一定会有消毒过程,在无菌环境的建立过程中,化学物品或高温处理是免不了的。

网友F:
无菌室的消毒过程现在更多采用紫外线方法,速度快、污染小。 洁净室风压一般在50-100Pa甚至更小,和通风路径、距离、面积、洁净度有关。

网友G(2009-05-13):
以上大家说的很多,我在药厂工作,对压差要求比较高的地方用压力变送器量程0~600Pa      4-20MA电流输出,接入PLC作为联动,检测报警打印。一般房间要求不高的地方只做示值的地方采用膜盒压力计,能达到使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