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如何测量电动机的温度

楼主(2006-05-15):
如何测量电动机的温度

网友A:
不知你的电动机有多大。
把电动机的吊勾拆下来,插如玻璃温度计就可以了。
如果要有数字显示插如PT100铂电组传感器,连接显示仪表AI-501A单显表。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B:
可以使用非接触方式啊simeonpu@163.com

网友C:
我知道你的电动机用薄膜铂电阻来做测温传感器就可以

网友D:
薄片插入式热电偶就可以了,大连久茂做过这样的产品,应用于测量电机线圈的温度。电话:0411-87407990/1/2/3,好长时间没和他们联系,不知道电话还对不对。

网友E:
用PT100薄膜铂电阻接一台数显温度仪表就行了.既正又直观.
智盛仪表--给您一个选择!我们是专业生产温度仪表的,有兴趣可以到我们的网站看看,www.zsyb.com,必有一款适合您.可来电,我可以向你推荐一款比较实用的温控仪,西安智盛自动化仪表公司.029-85255937,韩志坤.

网友F:
电机内部线圈加装传感器,一般用PT100。

网友G:
电机绕组或轴承处加PT100温度传感器,然后把传感器与一台多通道的温度巡检仪相连,温度巡检仪可以直接通过485转232和计算机进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