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屏原因

楼主(2006-05-15):
我公司最近使用昆仑通态6.2板做工程,不知何因,总好黑屏。使用的硬件是触摸屏工控机。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把软件和工程装别的机器,最好是同样配置的电脑!若还有问题,换操作系统,还是有黑屏,就换软件吧!
若不重复就换电脑吧!

楼主:
不知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望有使用有经验的大侠指教。

网友B:
你的问题是屏的硬件高压包坏了,要找昆仑通态更换。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楼主:
有时黑屏,重新启动电源又恢复正常。是高压包问题吗?

网友C:
兄弟,你是不是使用屏保了。

楼主:
现问题已解决,多谢各位关注。

网友D(2006-06-15):
楼主,那你问题到底出在哪?可否告知?

楼主:
驱动有问题。

网友D(2006-07-21):
现在解决了吗

楼主:
TO茄子,你正是茄子

网友E(2006-08-28):
要不您连硬件也使通态的NTOUCH得了~这样最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F:
同意楼上,昆仑推出的软硬一体,会让您感到很方便的

网友E:
不光一体~买硬件还送软件呢~

网友F:
而且这样楼主就不用跑了,只要出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不管软硬,您就可以直接找我们了,省您的后顾之忧了.

网友G:
用一家的东西服务应该比较好

网友D:
同意!
http://www.hmi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