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一个比较傻的问题(伺服)

楼主(2006-05-15):
麻烦大家了~请问一下~伺服电机的运行,当记性定位运行的时候~除了用定位模块~还需要用别的东西~比如传感器之类的东西做反馈吗?
请各位回答下~谢谢了!!
用的是三菱的AD75P2-3S

楼主:
他上面自带的编码器能完成这个功能吗?
需要其他的外部传感设备吗??

网友A:
若不要求精度 都夠用
若要求高 像數控機床 外接光學尺
像 印刷機外接Mark sensor 做動態誤差調整
加工中心主軸外接編碼器(與主軸同步)可做鋼性攻絲 避免傳動誤差
視覺定位 修正X Y 旋轉角度 誤差

楼主:
我们用的是一台误差不超过1个丝的切割机~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总是发生警报~
我希望确定它是否有外部反馈~~
从而更容易判断其警报原因!
谢谢楼上的大哥了!

网友B:
发生的是什么报警?

楼主:
上面显示PLC报警~
具体情况如下:
居观察,有如下几种情况:
1.Y轴原点处,即当运行一开始,Y轴行刀根本没动,机器立刻报警,显示PLC报警(切割机先动Y轴再动X轴)。
2.X轴原点处,即当Y轴行刀切割完毕后,回到原点,X轴却无法动作,机器立刻报警,显示PLC报警。
3.X轴在回原点时,即当X轴切割到达远端后,回来途中(位置不固定)机器报警,显示PLC报警,该动作不影响切割面的传动。

当开机时,一切正常,进入待机切割状态。当故障出现时,AD75模块上显示ERR错误报警,有时是发生在X1,有时候发生在X2,与X,Y轴相对应。
而且,根据记录显示,故障的发生无规律,无次序发生,但故障一旦发生就连续(中间一般只间隔2,3次,而平时是20来次才出现一次)发生,有扎堆的感觉。

我们用的是三菱的伺服电机MR-J2-60A,使用A系列PLC进行控制,定位控制模块是AD75P2-3S。
在之前我们进行了如下几种措施对其进行维修:
1)对程序进行检查,发现与以前运行的程序并无差异,但还是进行重新灌入(无效果)
2)对线路进行检查,特别是对X23 X24 X25这3条线路的检查,它们分别控制Y轴的后退,X轴的前进,后退。(感觉换X24X25后有点效果,但过了一晚上又回到原来效果,始终有警报无规律的产生。)
3)对伺服放大器退电清零,拔除电池约半小时后重新接入,但是还是没有效果

本以为它是每次进刀时需要自检原点,可是在程序上又找不到相关语句!
让人很困惑,如果不是原点自检,那为什么多是在原点处出现PLC报警呢?
或者是由于电机在原点处启动运行电流最大,让接头接触不良?
那第3种情况在X轴回原点途中停止的情况又如何解释?

网友C:
故障说得很详细,但没有用过三凌的伺服

网友C:
对了,干扰这个问题也是不轻易的放松,见意在多分析一下程序!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会多看看程序的~
就是感觉挺难看懂的~~为什么它一点注释都没呢??
再次感谢!!

楼主:
还是没人回答~~飘过~~

网友D:
用的是绝对位置控制系统吧,原点的问题?机械?
关注……

楼主:
~~~~是的~是绝对位置控制系统~
感谢回帖~
期待大家的智慧~:)

网友E:
这个可能和编码器反馈没什么关系,应该和程序有关系,用编程软件监控一下不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吗?程序不是你编的吗?

网友F:
楼上的朋友,能否把程序发给看看,不然搞不清楚的....PLC和定位模块的。
email:9810102@163.com

楼主:
程序不是我编的~~
设备是94年日本进的~程序据说被N个工程师强暴过~~原始程序早已经不知所踪~最郁闷的是里面一个注释都没~
这个故障已经存在了3,4年了~可是都没得到妥善解决~
一直存在~由于重启后还能继续运行~所以也就得过且过~
我刚到这个公司~所以就留下个硬骨头给我尝尝先~~
无奈经验方面不很多~所以来请教各位!!
sailor236
大哥~我这边只有PLC的~且没有注释~可以吗??

网友D:
给你个下马威呀

网友E:
只有程序,不知道工艺也很难查啊,而且我估计你型号写错了!应该是QD75P2吧。

网友G:
程序出错的嫌疑最大,不过既然是经过多人处理,有一些外部设备被拆除了也是很有可能的。

楼主:
呵呵~我是光脚的~不怕别人踩~~come on!!
型号没有出错~楼上的别要我的命哦~呵呵~
对于位置控制模块里~三菱有AD75也有QD75
区别我没怎么关心~你放心~
工艺方面我可以和大家谈谈~~
首先:切割台上的各个刀口调整好~上气~
然后:将控制系统打到自动~X/Y联动状态~按下启动开关
就可以看到~先是Y轴行刀~Y轴到达远端,停止(包括高速运行低速接近两个阶段)~下刀(此时刀口刚好到达玻璃边缘)~然后匀速切割~到达玻璃另一边时~刀口抬起~然后回原点(包括高速运行低速接近两个阶段)~完成Y轴切割~
然后:X轴行刀~X轴到达玻璃边缘(包括高速运行低速接近两个阶段)~下刀~匀速切割到达玻璃另一边~刀口抬起(此时到达玻璃远端)~然后X轴回行~到原点停下~完成X轴切割~
这个过程中最主要的就是找点的问题~为什么感觉每个玻璃的边缘点都找的那么好~而错误总是在原点出现呢????
呵呵~让大家费心了!!

楼主:
恩~楼上的朋友说的很有道理~~外设可能有改动~~
可是如果是程序上的问题~那它应该是“定时定量”发生的吧~~
为什么它发生得一点规律都没呢??
而且位置,顺序都没办法得到解释~~
给人一种接触不良的感觉~~可是打死都找不到有什么接触不好的~
总不能让我把全部的线路重新连接吧~~
有点头疼~:{

楼主:
对了~请问各位~监视AD75能知道错误点吗??
不是说`AD75里面的程序都是固定不变的吗??
那我立刻去买线在线监视~~
对了~三菱422串口的编程电缆需要什么特殊要求吗?普通的422串口的电缆能用吗???

网友H:
AD75 的通讯电缆没什么特别的

有PLC编程电缆的话,加个接头就OK

楼主:
PLC的编程电缆是232/485的~难道要加一个422/485的接口吗??
还有~买个422/232的不可以吗??
觉得直接点~呵呵~
我买个接口~再做条线就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D:
监视程序好像是免费,可以下载的

网友D:
不用接口,转换器就行了
像usb转串口那样的

楼主:
???我说的就是422转232的转换接口啊~
转换器是什么东东??一样的吗?呵呵~

网友D:
一样的
当初买PLC的时候,没有买转换接口吗?奇怪

楼主:
我也奇怪!!!:{
太不爽了~什么东东都不齐~~
还在让设备管理人员回忆有没有下什么东西~~呵呵~结果可想而知~
努力办事好了~~明天去买转换接口~然后编条线~希望一切顺利能进行监测~~头开始晕了~~呵呵~

网友D:
呵呵,你不会在线等吧
下班了,明天继续关注你的问题886

楼主:
呵呵~下班了~也该去打卡了~明天去赛格看看先~~
再后~就真的是要在线蹲点了~对了~这种方法现实吗?
免得盲目这么做实现不了预期目标就不好了~~没必要做事情还要做给别个看吧~~

网友B:
“显示PLC报警”,这是什么报警,没有报警信息可供参考吗?

网友H:
他说的是位置模块AD75报警,所以要用通讯线通讯啊

其实你有422 的接头自己就可以做的 ,不过买也不贵的

楼主:
刘大哥~我上面其实已经写的很清楚了~
我的PLC报警是控制板上的显示~在PLC组件上可以看到~
AD75出报~显示ERO~我认为应该是某个点发生误差的意思~
在AD75的说明上也找不到这个信号的意思~不~应该说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却都无法说明具体的“错误”点在哪里!!
所以我希望能监控AD75模块~希望可以看它出报的时候各个存储器有什么异常的表现~不晓得这样做现不现实~可行吗?
请各位指正一下~~我不希望做无用功!!

楼主:
LOVE哥~
请问一下~AD75模块用的串口不是422的吗?为什么要用通讯线呢??
和它接通不是用编程电缆转口后直接接在电脑上就好了吗?
然后通过它的软件将AD75上的内容吊出来进行监控吗??请教!

网友D:
赛格?你在哪里?
1、关于通信线,QD75就是232的,AD的不知道,如果不是232,转换一下接到电脑上就可以
2、AD75的ERO报警,只是出错指示,没有具体说明报警原因,可以通过检测软件看到,可能是几个开关信号没有给好,譬如READY信号等,也可能是其他原因
3、软件可以将AD75的数据调出来,不过个人感觉意义不大,关键还是PLC的程序
各位高人在上,献丑了

楼主:
呵呵~听你这么一说我就真的有点底了~~
我在深圳南山科技园这边~我的资料上写得挺清楚的~:)
如果说能够通过软件看到有那里的信号没给或者是别的什么~那就太好了~~
至少可以大大缩小我的排查范围~
您认为AD75的数据意义为什么不大呢?主要是我对三菱的PLC不是很熟悉~而且它的内部元件居然没有一个注释~给我带来很大困难~
唯一的一点资料是各个模块所接的点各代表什么而已~而里面的内部寄存器等~都没有相应的描述~~
该怎么入手呢?是不是它们不需要注释而各代表固定的意思呢??
JENA你的上班时间好象和我的一样哦~呵呵~辛苦了~

网友D:
呵呵,看来是赛格遍地开花喽,我还以为是在SH
首先呢,我只有一套QD75,没有接触过AD系列,只能根据Q的来说,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多多包涵
QD里面只有定位数据,就是脉冲个数、加减速时间等这些基本量,至于什么时候开始/停止运动,完全是由PLC控制的,所以关键还是PLC程序了
呵呵,看程序可要辛苦了

楼主:
呵呵~已经很感谢了~!!
那你知道AD75里面有没有所谓的记忆系统呢?
就是对错误也进行记忆的~还是你说它是A就永远不可能是A
+或A-呢??
呵呵~多谢简姐姐的支持~(一直以为是个男的~罪过罪过~忽视名字好可怕~呵呵~)
如果说AD75里的数据是固定不变的`我实在没必要在AD75里干蹲点等错误了~这么说~AD75里只存在着一个比较关系~没有运算关系了??
我这个人话多~~:}

网友D:
简姐姐?幽默
你所提到的问题呢,说明书里面都有的,如果我有时间的话,会很乐意帮你查一下的,但是……

楼主:
不要紧~我会自己搞定的~~虽然看英文资料我实在是有点累~
我可怜的金山豆豆~看来又要辛苦他了!!!亲个豆豆先~~
Jena=简 我从没在上面看到MM~~而且查你资料~发现你发了篇《工控小女生新年大征友》的文章~居然有3600的点击~并且加精~
那是我哭都哭不出来的东东~~那就喊你大姐好了!!!

网友D:
首先纠正一点:
Jane=简;Jena=珍娜。熟悉我的人都知道,那近似于我的真名

都解放这么多年了,怎么男女观念还这么重啊,现在工控的女生有很多,做的好的也有很多啦

楼主:
对不起~撞墙ing ~~~果然~
Jena=耶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西南部城市](1806年普法激战战场)=珍娜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呵呵~~
不是这个意思~女孩子总是喜欢把惊喜和惊讶与惊恐混为一谈~
我只是为了表达第一种意思而已~不好意思~学工的小弟~比较不善言辞~~再撞一下墙~

网友I:
故障发生无规律,无次序。是否考虑干扰问题,因为这个通常是无规律,无次序的。

楼主:
恩~同意叶大哥的意见~我也想过这种思路~~
除了全部换用屏蔽线进行屏蔽外~我们还能用什么别的办法进行抗干扰吗??
我这边有200来条线而已~可是全部换好象也比较大工作量的感觉~~
所以我想尽量的缩小范围~
谢谢您的意见~~:)

网友D:
恐怕你得先分析原因,否则,所有的线全换了屏蔽,问题解决了,你还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要分析原因`就必须要知道问题出在哪~问题怎么出的~和那该死问题为什么以前不出现在会出~而且以后我们要注意什么问题!!
马上再去现场~~仔细排查~~
工人不容易啊~~做解决问题的工人就更不容易了~!!
谢谢大家的提醒~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楼主:
请问各位~我现在的是出故障的时候~只有AD75报警~显示ERR~但是相应的伺服驱动器MR-J2-60A却没有任何错误显示~
请问这样是正常的吗??能把范围划分到AD75这一块吗?能说明伺服电机没有问题吗??谢谢~~

网友D:
不能,看一下,监视软件err的定义,就是说,为什么会有err,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H:
你可以把J2-60A 当作一个执行机构来看,AD75 报警的时候

可能包含的信息如位置偏差报警..等等

这时候伺服驱动器不一定会报警啊(在接线正常的状况下)

楼主:
不好意思~我理解的是:
AD75控制MR-J2,然后由MR-J2发出信号给伺服电机~然后由编码器反馈信号给MR-J2~再由MR-J2给信号给AD75~由此完成一个闭环~~
请问这样理解对吗?
如果是对的~那么AD75发警报的时候MR-J2不可能没警报的啊!!
因为可以说警报信号都是由MR-J2发给它的啊~
请问我这样理解有什么错误没~谢谢了~~
俺去现场了~~:)

网友D:
答:有错误

网友J:
建议你先用AD75监控故障代码,然后再分析

网友H:
呵呵 言简意骇

楼主:
晕~有什么理解上的错误请指出啊~呵呵~~让我云里雾里的~~
请JENA姐指教!!!
海陵至尊:
谢谢您的回答~可是~用AD75监视故障代码??听起来有点难懂~
呵呵~刚出来的学生~不好意思~~请指教!

网友K:
连上电脑用AD75软件监控啊

楼主:
对了~下午在现场又泡了一下午~全力切了400次~~手力~脚力~脑力~
严重消耗~呵呵~~废话好多~有几个新发现我可以讲一下~供一直看帖子的人参考~大家也一起思考下~~:)
放弃以前的永远联动使用单向切割~
1、首先我使用X轴~切割100次~发现~出现4次报警~且每次都是行刀回撤时报警~很明显~每次都是回刀时突然失去了控制信号~而使它停住!!接触不良?信号突断?还是伺服罢工??故障率4%
2、使用Y轴单切~切割100次~发现~出现5次报警~切每次都是在Y轴原点处~即按下切割行刀就立刻报警~显示是由于Y ready没有执行~即没有准备好~这个警报的原因一直没什么头绪!故障率5%
3、使用X/Y联动~就非常戏剧化了~~
前10次~出现3次!这都很正常~因为联动时故障率本来就比较高~且一般有扎堆现象~可是~就是那第三次~是X轴回原点动作~非常夸张~一般出现的是X轴在回刀时在中途停下~报警~~(前2次都是这样!)可是~这一次它居然没有减速动作~直接冲到边缘~撞上去~然后又被边缘的橡胶垫弹回!!!据说这么夸张的现象~该设备的主管~接手以来~的6年中~这是第一次!!!(差点杀了我!)而更夸张的来了~~往后切割了94次~只有1次报警!!是Y轴启动~也就是跟2的现象一样~
所以综上~1、2、3次~将近400次实验表明~单动时~有一种情况从来就没出现过~就是Y轴回刀后~X轴不能动了报警!这说明什么呢?
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工作了~好多奇怪有趣的事情~呵呵~
后面的94次~居然只有一次报警!!上天眷顾吗??难道一撞撞好了??呵呵~不开玩笑了~大家认为我下一步应该从什么地方下手呢?
我想先对X轴线路下手!!搞趴为止!!!

楼主:
呵呵~看不出什么东西~~错误永远是“ERR”~
而每次出报后~就立刻回原!没效果啊~~

网友D:
找到AD的软件了吗?从错误代码可以分析问题的原因

网友D:
接触不良?
从个人角度,我倾向于先找到AD75报错的原因,可以缩小排查范围

网友D:
AD75控制MR-J2,然后由MR-J2发出信号给伺服电机~然后由编码器反馈信号给MR-J2~再由MR-J2给信号给AD75~由此完成一个闭环~~
不是给AD,而是给PLC
小女子不才,还望各位高人指点

楼主:
哦~~如果是MR-J2给信号给PLC~
那么不管怎样~出报的信号~还是要通过MR-J2不是!!!
呵呵~~早上到现场去~看看自己的想法可行否~~

网友D:
不是,是我没讲清楚

网友D:
我明白了,可是我讲不明白
文字功底太差了,惭愧啊

楼主:
呵呵~~无论如何多谢了~周末人都有点懒了~~
休息下好了~呵呵~今天深圳天气真好啊!!!

网友L:
晕~~~~~~~~~~
机器没修好你还有心情休息啊
老板不熊你啊

楼主:
呵呵~已经持续了4、5年了~
他们在得过且过~我也就不用太急~~羡慕吧~呵呵~~
没什么特别好的方案~就不要影响生产了!

楼主:
因为没有422串口的东东~我在买MOXA卡~~一劳永逸好了~
反正现在报警几率已经低了差不多3层(线路问题)~
下周才能连上去哦!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去弄~*

楼主:
双休~大家过得都还好吗?呵呵~~
请问下各位~谁知道AD75与QD75的区别呢??是代表一个是连A系列一个是连Q系列这么简单吗?而内部设置有什么区别吗?用途有什么不同吗??
本周一开始又开始问大家了~不好意思~~

网友D:
Q系列是A系列的升级版,肯定有好的地方
具体是什么,问三菱的好了,呵呵

楼主:
恩~多谢~~已经去问了~服务态度感觉和我的水平一样低~:{ 对了~请问各位~一个信号在什么情况下会忽然无规律无预兆的断掉呢?而且~不是说伺服中~~信号一旦消失~电机会自动停止吗?? 而我观察了好几次都是还要向前一点距离! 难道这也是惯性?机子上有负载的~

网友M:
有没有用监控程序看一下AD75出现故障的故障代码是什么?监控程序可以用GX Configurator-QP 来监测,有时候PLC程序中信号时序出现问题很难查到,而且故障也不是每一次都出来的。

楼主:
QD75与PLC,执行元件之间的通讯
没有得到相应的回答~不过对我以前的问题有了比较好的解释~
果然还是要靠自己啊啃书啊~呵呵

网友D:
GX Configurator-QP 是Q的监视软件,A 有它自己的监视软件,型号我不清楚
你的问题越来越麻烦了,我只能帮你顶了
还是先找出err的原因吧
三菱的服务水平在几家比起来,还算是不错的,至少我是这么感觉的,也许我们遇到的人不同吧

楼主:
呵呵~谢谢了~是我不对~~慢慢的把你们引进来的~因为一开始发的帖子因为太偏~导致回贴的人太少~而且越到后来遇到的问题越多~~这里向大家道歉了!!我在努力的看QD75的说明书~我是想应该和AD75的大致功能和设置应该一样~只不过有些功能上的强化和升级~
而问了几家三菱区域代表~得到的答案是~“不好意思,请找您的供货赏”“抱歉,我们的技术支持只对我们的客户”~于是只有靠自己!

网友D:
to:刘庆
奉劝你还是看AD75,看过A的plc了吗
你可以直接打三菱的服务热线,800,肯定能帮你解决问题

to:mitsubishi
对吧,老兄

楼主:
终于了解到``QD75完全可以说是AD75的一个升级版本~
相应的设置都没什么区别~连接方式和大家说的基本一样/~所以现在就差MOXA卡了~~公司办事怎么就象爬呢??
再者~三菱的800服务电话N多!!唯一服务态度好的就是:800-828-9910了(南京服务中心)~大家有问题可以打这个电话~查的好辛苦~多是三菱汽车呀什么的~服务态度好差哦~~BS一下!!
JENA:A的PLC我已经看过了~多谢提醒~~:}

网友N:
   没懂你们在说什么,等有时间细细看,
三菱的编程电缆?自己动手制作吧,成本10元。

   至于什么串行通讯的转换,转换头到处都有买的,如果不是考虑距离或者其他因素,选用无源的。如果考虑这些因素,最好选用有源转换!

楼主:
多谢虫子了~我采用聪明卡~一劳永逸~免得别的还要买!!
电缆我会自己编的~你放心~呵呵~~
Hjak:
GX Configurator-AP才是用在AD75上的软件~可是我看了半天的手册~都没有象QD75那样的故障代码~可能是没找到吧~呵呵~
下午就可以买回来了~再弄点别的~估计明天才能继续进行!

楼主:
求救求救:
各位~请问谁有AD75的422串口的引脚标住啊~~
如果有能发上来吗?不行能和我联系吗?
billweeks@163.com
QQ:54169369
谢谢先!

楼主:
800都没有相关资料!!!!
现在去问出口部!!!:{

楼主:
庆:喂您好~我想咨询下关于定位模块的相关信息
三菱:啊~对不起先生~我们的工程师都去上海出差了~
庆:可是,我给你们上海总部打过电话`可是为什么一直没人接呢?
三菱:哦~那可能他们都在开会吧~~
庆:恩哦~哦~~~~~~~~~………………………………(无语)
想哭~我哭不出来~俺咋就那么载呢??该去烧根香了!
800-828-9910

网友L:
千万别迷信800
一百次有九十九次达不到目的

网友D:
800不错的,我就是受益者

网友O:
换个模块试试

楼主:
好了~我终于进去了~~呵呵~可能真是楼上朋友说的原因哦~~
我的错误代码是102 是AD75的~代码的含义还没来得及看手册~~
不过警报历史上写着“drive module ready off”而且上面出现的3中情况居然都是这个原因~
我开始怀疑这个软件是不是只会显示102了~呵呵~~
意思应该是驱动模块准备关闭~也就是驱动模块检测不到吧~或者是准备没好~~~
我真的在考虑换个AD75~天啊~~大手笔~~不晓得公司会不会批呢~~
高手指点下~~102代表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或者这个意思的代码是不是102?谢谢了~~

网友D:
恭喜你终于找到原因了
查程序,查接线……
还能查什么……

楼主:
大姐每次说话咋都那么有深度呢?呵呵~~
我要参加5天的液晶方面的培训~~估计要这个星期4才能继续工作~
呵呵~~希望哪个时候一切迎刃而解!!

楼主:
嘿嘿~上件事情~我最终还是没有弄出个满意的结果~
问题最后还是集中在AD75模块本身上了~~
可是现在设备还是可以正常运行~虽然还是不时来个警报~不过大家已经似乎很习惯了~~要换模块恐怕要等到彻底瘫痪才可能了~
感谢大家对小弟一直以来的帮助!!
这个帖子的任务似乎已经完成了~哈哈~~
再次感谢!!:)

网友D:
要不要恭喜你一下
不过,问题……
还是恭喜你顺利过关吧

楼主:
呵呵~问题没彻底解决的过关~~是无法过自己这一关的!!
可是公司不会让你有机会彻底解决~~
毕竟老总不会因为你的怀疑而把可以运行的机器歇菜掉!!
成本!没说的!!!
对了~~JENA~给你发了个小纸条~~请教点问题~请注意查收!!呵呵~
现在就期待着机器彻底歇菜`~~呵呵~我真的有点坏!

楼主(2006-06-14):
现在日本方面的解释是,Server AMP有毛病~~
可是对此表示疑问,Server AMP在这里指的究竟是什么呢?
请大家指教!

网友P:
伺服放大器 servo amplifer ,以上你不是分析放大器READY信号了吗,它是不是突然Off了,从位模或放大器都可以观测到,查一下从放大器到位模的线,放大器ready信号来自放大器跟位模无关

楼主:
大哥所言极是!!
我这就去!!

网友Q:
建议自己用现有系统作个简单的 demo,比如:让Y按要求先动起来,模拟一下实际动作,然后是X....当然,要有把握恢复到原来的把握.

楼主:
楼上朋友说的那种模拟演示不知道怎么进行~~相关的模拟软件我这里真的是没有的~~不过我有将他们单独运行过~实际情况与连动情况是一致的~如“群”大哥所说~放大器是突然就断掉了的~一点预兆都没~可以说~问题点现在变简单了许多~不是连线~就是驱动了!!而我能力所及只是前者~~如果驱动器真的有了问题~~就只能是~打报告~等~打报告~~再等!!!
呵呵~不过也谢谢楼上朋友的提醒~谢谢了~~:)

网友R:
你的控制编码器是绝对值的吧?
换个相对值编码器,然后在看一下程序?

楼主:
~~~~~不了解的知识太多了~~相对值编码器和绝对值编码器有什么区别呢???
有点不理解呢!!而且~你的意思是说要换硬件??

网友D:
编码器不能随便换吧

楼主:
是的~编码器是不能随便换的~~有一次我曾经试着拆过一台机子的编码器~~真的是相当精细!估计我拆下来很难还原!!还是小心翼翼的把它还原了~~没敢继续拆下去!!昨天的工作让我彻底对它放弃了~~线路绝对没问题~~我把它们全部重新更换过~但是问题依旧~~所以~问题已经相当明显了~~可是~老板说了句话~~这条线停产!!!………呵呵~~我又回到了我心爱的办公桌~~放弃好了!!!呼~~~有点郁闷!

网友D:
最新一点问题:ready信号置ON,要有电压的,一般是提供24V电压,20V时也可以工作,确定上位信号没有问题?

楼主:
是的~如果上位信号有问题~那么就是位置控制模块的问题了~~它有可能说~只是突然间不给驱动器信号吗?不大可能吧~~而且我真的不晓得用什么方法可以确定信号是否发出了~~呵呵~~

网友D:
示波器、万用表……能不能量到电压值?

楼主:
当然有电压!!!!
要不然在正常的时候怎么会运行的呢???
而在故障的时候也是只有一瞬间啊!!
电压值在故障之后完全没问题!

网友S:
抵制日货

网友T:
直接从Ad75上的LED灯查内部报警代码看是否可行

网友T:
直接从AD75上的LED灯查报警代码看看

楼主:
楼上的朋友谢谢了~报警代码我早就说过了是“ERR”,用软件进去之后才能知道是“102”的报警~呵呵~现在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了~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T:
可直接从GX developer内读取Ad75的缓存,查错误代码;或者直接在AD75上操作查看错误代码

楼主:
:)
以上内容权且当作个案的教学单元吧~~希望各位遇到类似问题可以少走弯路~~不用再让它浮起来了~呵呵~~
谢谢大伙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

网友U:
刘庆兄,你说的此种问题我也碰到过。AD75模块报警相应的伺服驱动器没有任何错误显示。我的意见是AD75模块和伺服驱动器没有任何问题。AD里面只有定位数据,就是脉冲个数、加减速时间等这些基本量。当时,我们厂的设备也是出现过AD75模块err的现象,每次重起后又能正常运行,然后间隔几个小时或一天又出现此种现象,我们更换了PLC程序,AD75的参数和伺服,也将线屏蔽,还是会不定期出现此种状况。后来,有一次出现此种现象后,我们调整了X/Y/Z轴方向的机械配合,运行两年未出现此种现象。因此我认为你应该对机械部分进行检查调整。

楼主:
谢谢bqcd~你至少也跟我提供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处理事情的方案~谢谢~~呵呵~~可是机械配合方面如何做看来需要多方面配合才可以的~
谢了~

网友V(2014-09-23):
不了解的知识太多了~~相对值编码器和绝对值编码器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