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自控
关于中央空调的问题

楼主(2006-05-15):
大家好!
请问关于无锡生产的奥波牌中央空调控制面板经常会显示模糊,有同事说是死机。不知怎么回事?请问有没有解决的办法?不胜感激!

网友A(2006-10-29):
不是死机,可能是液晶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B:
你所谓的控制面板是什么?是上位机吗?还是冷水机组的控制器,或是DDC控制器?

网友C:
显示模糊是显示部分的问题,死机是cpu 控制部分的问题.首先要搞明白是哪部分出了问题,当故障出现时如果控制失灵,那就是死机,那就要维修主板了.如果当故障出现时还可以进行其他操作,那说明是显示部分出了问题,直接换显示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