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通过报警ODBC把报警写入EXCEL中

楼主(2006-05-15):
在控制面板---性能维护---管理工具---数据源中配置了用户DSN,用户数据源名IFIXALARM,EXCEL 工作簿ifixalarm.xls,在IFIX系统配置中启用报警ODBC,并配置,表名ifixalarm,SQL登录信息,数据库ID是IFIXALARM,数据库类型应该是哪个,选?中的哪个都提示不支持。EXCEL该对应那种数据库类型?

网友A(2007-01-10):
http:\\icontrol.70bb.com

网友B:
那样只能把报警记录存到关系型数据库里.然后再在excel里编写脚本读数据库里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