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工控技术

楼主(2006-05-15):
朋友们,我生产的机床,在不接地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漏电呀,有的人能感觉到漏电,有的人却感觉不到,我用万用表测量,是漏点(80V左右)是不是有什么辐射呀,还是火线和零线接的不太地道

网友A:
你是哪儿的朋友?漏电可不是你的表量出来的。设备良好接地是要求。有人感觉到,说明是漏电了(如果不是静电,静电只是刚接到设备短暂时刻),问题大了。给我联系吧,看我能帮你么。
我的MSN:zyja6333@hotmail.com
我的网址:http://plc.123ye.com

楼主:
谢谢! 勇哥,我现在北京 我的机床只接一根电线有明显的变化,就是单独接一个火线,和单独接一个零线,(前者漏电大一点,后着漏电小一点),也就是在给机床共电的时候,火线、零线没有和机床上的火线、零线接对,才导致漏电的吧!
(我的机床不是漏的静电)

网友B:
不知你的电源是几线制的??若接地跟接零是分开的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一根火线、一根零线、地线先暂时不接,等机床送给客户的时候接上。地线是接到机床外壳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