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强电抗干扰?

楼主(2006-05-15):
小弟,设计一个系统,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的线圈,继电器的触点是接220V交流电,
但按钮按下后,继电器触点闭合,接通交流电输出,(控制电磁阀),这时,程序就会“跑飞”。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10VF 电解半斤、0.01VF 瓷片八两。

网友B:
其实如果就单你目前这个应用要处理还是比产方便,只要在你的继电器的触点上加一个RC串接的吸收回路就可以很大的改良,然后你的地线再加粗,特别是与电源之间的接插件,不行就改成焊接,因为继电器的瞬态动作会有一个很高的电磁干抗,与快速脉冲群产生的效果一至,使你的地电位上升导到复位,如果你的板上有用复位芯片,请把复位芯片与单片机复位脚之间的距离减至最少。
最后周公说的加电容有一点效果,但基本无效,因为你的干抗是继电器感应过来的,主要是尽快泄放,可以考虑加安规电容在保护地与工作地、电源之间。
大至就是这样,你先试吧,会有效果的,我当初做控制器的这方面实验做了一年半40多种不同的模块,把我的电耳炎都折腾出来了,因为我是用了40多只大接触器做实验,0.1S一跳,所以声音奇大。

网友C:
肯定是单片机电源部分处理得不好;
看一下:www.jingmindm.b2b.cn
可以用光电隔离;

网友D:
“AB”是什么的简称

网友E(2006-09-07):
单片机微电脑抗干扰器
一、概述
本系列产品可消除电器通/断电干扰、雷电残余干扰而无需接地,保护电脑电子设备可靠运行,成倍延长工作寿命。
二、电磁干扰故障
电动机、电阻器、继电器、接触器、电磁铁、变压器等电器类的干扰源,通/断电时会感生高电压、雷电残余电压,沿电力线传导而闯入微电脑、计算机控制电路内,激活漏电感和分布电容成为“幽灵”,使电脑发疯,造成误复位、误操作、显示错乱、死机、快速老化击穿等各种“不明原因”的故障。
现有电子设备没有抗干扰能力,难免不发生电磁干扰故障。有时重新启动就没事了,有时又不行。有时出了故障不报警;报警了又没故障;有时显示故障的时间、部位紊乱。新设备设计寿命15年,才用2年多,就不断有元器件老化击穿,丧失可靠性、大大缩短工作寿命,威胁生产安全。
三、抗干扰原理
本产品随时检测电力线路来的脉冲,电压低于1.1倍额定值且频率低于100Hz的,被认为“正常”,它“睡眠”,无功耗无温升微压降,不影响电能传输和信号传递。若脉冲电压高于1.1倍额定值或频率高于1KHz,被认为“电磁骚扰”,立即被“吃掉”,从而阻隔电磁骚扰传导,是“软隔离器”。本产品自身吸收电磁骚扰而不是向大地排泄,所以无需接地。“无需接地”是超力抗干扰器的最大优点,国际领先。
本产品可使各种计算机、微电脑、工控机、PLC等控制的电子产品的“脉冲群”和“浪涌”抗扰度都达到国际标准IEC61000:1995规定的2、3、4、5级,可承受瞬态干扰电压分别为1、2、4、5KV,适用于生活环境、典型工业环境、严酷工业环境、特殊环境或重要设备。此外它成倍延长电子产品的电老化寿命。
四、特点:现有的浪涌抑制器、噪声抑制器、电源滤波器、EMI芯片等,不论国产还是进口,都是传统的抗干扰方法。与之相比,超力抗干扰器有如下特点。
1、全面保护    压敏电阻、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TVS等元件无法消除“脉冲群干扰”。脉冲群干扰能量小电压高(几千伏),足以干扰计算机运行、还使半导体受到致命伤而快速电老化甚至立即电击穿。
超力抗干扰器可以彻底消除“浪涌干扰”和“脉冲群干扰”,全面保护电子设备。
2、无须接地    传统方法是使电磁骚扰向大地排泄,必须接地。接地工程费600多元,还有日常维护麻烦,使用3年后接地线、接地体生锈损坏,形同虚设,又要再做接地工程。
超力抗干扰器自身吸收电磁骚扰而无须向大地排泄,无须接地。
3、彻底保护   清华大学白同云教授一针见血指出,传统方法需要接地,所以无法彻底保护电子设备:①雷雨季节,雷电经接地系统向大地排泄过程中,可以通过公共接地线闯入电子电路。
②附近电器发生接地故障,也可通过公共接地线闯入电子电路。
③电子设备的铁皮外壳面积大,能大量吸收电磁辐射干扰,也可经过公共接地线而闯入电子电路。
超力抗干扰器不接金属外壳,与大地绝缘,上述三种干扰就不会闯入电子电路,实现彻底保护。
五、应用情况     本公司为厦门安东电子公司研制的抗干扰器,使其“无纸记录仪”免除电磁干扰,胜过欧美日产品。空军装备部某厂由试用本技术转入批量定货。其他主要客户还有:上海通逸电子仪表公司、南京市金智维配用电自动化公司、无锡市德正电控电子厂、北京天时公司、前程自动化公司等138家。实践证明,本产品实际应用效果与产品标称等级一致。它密封成模块、无故障免维修。
进口的电源滤波器、EMI芯片、噪声抑制器均无效时,请选用超力抗干扰器。它广泛应用于带微电脑家用电器,单片机智能仪表,计算机控制的各种电子设备:自动化设备、数控机床、机器人,电脑缝纫机织布机等。但是本产品没有滤波功能,不能消除变频器谐波。
六、超力抗干扰器型号
例如1   型号: IM34-220Vac-20W   IM-immunity抗扰度;第一个数字3表示“脉冲群”抗扰度3级,第二个数字4表示:“浪涌”抗扰度4级;用于额定电压220V的交流电源口;额定功率20W。
例如2   型号:IM33-5Vdc-20mA   IM-immunity抗扰度;第一个数字3表示“脉冲群”抗扰度3级,第二个数字3表示“浪涌”抗扰度3级;用于直流电压5V的信号口;额定直流电流20mA 。
地址361009厦门留学人员创业园昂业楼; 传真0592-5774847;电话0592-5774847、3923851、13110935416;上网检索词:厦门超力电子有限公司;网址:www.CLDZ.diytrade.com;电子邮箱:MYH8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