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电流信号输入可分支成两路或多路的同样的电流信号?

楼主(2006-05-15):
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这样的转换装置:就是现场的电流信号输入此装置后可分支成两路或多路的同样的电流信号?

网友A:
我用宇电的仪表做过,是AI-701,可以显示报警有两路电流变送输出.多路没做过,不知有没有这种转换装置

网友B:
用配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C:
我公司做过最多8路变送输出的巡检仪,可供参考。

网友D:
是啊 普通的有源配电器就可以的  很便宜的200左右就够了
具体可以找我010-51657611

网友E:
英国WEST的普通仪表可以达到三路模拟量输出,万能输入。

网友F:
美国摩尔的ect系列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精度:量程的±0.1%(DC输入)或±0.2%(AC输入)

网友C(2006-06-26):
用个模块就行了

网友G:
配电器就可以了,有一分二的,一分伍的

网友H(2006-08-01):
有两路的,德国MKS信号转换器。模拟量转换精度0.05%,转换时间:200ns,适用于需求高精度,高动响应的工程中,如需详细资料,欢迎电话联系:
0755-26523710
刘生

网友I:
用信号调理器或配电器就可以了,一两百快钱,
0571_85194853  郑
QQ:250565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