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双速三相异步电动机起动设计

楼主(2006-05-15):
一台双速三相异步电动机:YD123M-4/2,6.5KW/8KW,要求自动切换运转,过载,短路失压和欠压保护,主要器件:三只接触器,断电延时继电器一只.希望大家提供原理图,谢谢!

网友A:
电机启动问题在本论坛中的贴子实在太多了,可以先找找看。

网友B:
还能不能在加多点原件

网友C:
新华书店里的电工实用三百例中有,自己去查查!

楼主:
谢谢各位,主要问题在于断电延时.还有两只三联按纽.

网友D:
看看电力拖动上就有,

网友E(2007-05-29):
呵呵 YD132M-4/2,6.5KW/8KW的 A 13.8/17.1 一路角/两路Y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