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师傅:有没有PWM+方向信号兼容的步进驱动器

楼主(2006-05-15):
本来这个主题在一个帖子中问过,不过没有人问津,沉了。如果有PWM+方向信号兼容的步进驱动器这个项目作起来就简单许多!
    在历史记录中也没有找到相关的帖子,请前辈帮忙!

网友A:
小李啊,你需要吗?我记得给过你资料啊,明天给你电话。

网友B:
没明白你什么意思?

网友C:
步进电机,都是位置控制的,PWM信号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是这样的,控制电路采用DSP实现,DSP输出16位分辨率的PWM,这样消耗DSP资源就非常少,控制比较简单,如果再转换为方向+脉冲信号的话,计算量就比较大,而且线性不大好。

网友D:
那要看你的PWM是对什么信息进行调制的了,如果是对目标位置进行调制的话恐怕不好做,若是对目标速度进行调制还有些希望。这需要你自己再设计一个小东西,将PWM转换为电压信号,然后再转换为相应频率的脉冲信号(这样就不是位置控制了,而是速度控制,而步进电机是位置控制的)。这中间有很多东西都需要定义,虽然你的DSP开销小了,但是其他方面的工作量却大大增加了。

网友C:
没见过这样的驱动器。

楼主:
李杰: 你好!
    感谢您的分析和提醒,我本来是打算用PWM做速度控制,控制步进电机的转速,但步进电机是位置控制元件,如此就失去了步进电机开环就能比较精确的定位的作用,失去了数字控制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