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
能学于人则学之,能授予人则授之。

楼主(2006-05-15):
数字万用表的DT档和欧姆200欧档测1.1KW电机的线圈,阻值不是一样大,测电热管也是,请教高手,哪一个才是标准的

网友A:
万用表测量的是直流的电阻

网友B:
应该是欧姆档正确。

网友C:
欧姆档准一些

其实很多地方用指针表更准确  它的抗干扰性能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