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新手提问:Siemens问题

楼主(2006-05-15):
P0304[3] Rated motor voltage – 电动机额定电压
变 址:
P0304[0]:第1传动数据组(DDS)
以上[0]:第1传动数据组是什么?
P0701[3] Function of digital input 1 – 数字量输入1的功能
变 址:
P0701[0]:第1命令数据组(CDS)
以上[0]:第1命令数据组是什么?
BICO是开关量连接器/连接器,该BICO是变频器附件?是变频器的一功能?还是变频器的控制方式?

网友A:
看你的是mm440吧,bico是很好用的,2进制互联很方便的,其他的你可你去看说明书的,
bico是用软件把两个信号连在一起

楼主:
谢谢青峰
再请问:
参数P1001[3]中,直接选择+ON命令,以及二进制码+ON命令,这个ON指的是什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