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变频控制锅炉系统
宏观:

楼主(2006-05-15):
请教各位高工:
有哪位有利用变频控制锅炉系统的经验,请与传授,多谢!!!
1,在蒸汽锅炉中,给汽包自动上水的应用.
2,采暖锅炉系统循环泵的应用.
3,鼓、引风机的应用.
诚请各位多多指点.  Email:  zjkhy_6865@126.com

网友A:
你是那里的
我们这里可以帮你做啊.
请联系

网友B:
1,在蒸汽锅炉中,给汽包自动上水的应用。变频器不能用!低速运转时会倒回水的,建议用调节阀。
2,采暖锅炉系统循环泵的应用。可以用。
3,鼓、引风机的应用。可以用。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C:
楼上的能否把相关的技术发给俺一份,俺也学习一下,咱们也会在业务上合作一把

宏观:

网友:
天天学先生:问题1)中你说提到的电调伐我已用过,对管道压力太大,鼓障率太高,我还想用变频控制来缓解上述弊端,谢谢你,应用2,3能否把资料传过来.Email: zjkhy_6865@126.com   谢谢了!!!

网友D:
全部可以用变频控制,我全部改过,纸厂的锅炉供热控制锅炉水位,电厂循环泵控制循环启动。几种控制方案,还要考虑工人的操作习惯。
代俊峰 13510865670 0755-89438352 djf1978@163.com
        MSN:dsgk123@hotmail.com

网友E:
在锅炉控制系统中,除了给汽包自动上水没有使用过变频器外,其余我们都是用变频调速系统,挺好使的!
同意天天学的意见,自动上水系统最好不要使用变频器。这是基于锅炉安全方面的考虑。

宏观:

网友:
一灵:请把你在鼓、引风机和循环水泵的应用经验和资料给我发一份好吗.谢谢了!!!

网友F:
请问宇电,水怎么会倒流,难道锅炉没有止回阀吗?我作过几套蒸汽锅炉的恒液位控制,没出现过象你说的那样>

网友G:
有资料也给我传一分了。
fyjacky@tom.com
多谢!

网友D:
不会让水倒流的,只要调节好变频器的最低转速就可以了,而且完全实现自动控制(恒液位控制),利用液位控制器4~20mA的信号。只是觉得是一个很简单的控制,所以没有留下资料。

网友H(2009-04-30):
能否将资料传给我,学习一下,谢谢!邮箱号:jaluxing@sina.com

网友H:
我个人认为:锅炉水位变频控制在给水控制时会引起压力振荡,即水泵压力与锅炉压力基本平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