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oft-PLC和slot plc的问题

楼主(2006-05-15):
请教各位两个问题:
1 在WinCC6.0中的 simatic s7 protocol 中的soft-PLC和slot plc通道中的
站地址是该PLC的地址;插槽号是该PLC的CPU的插槽号吗?
2 这里的soft-PLC和slot plc是什么?和普通的PLC有什么区别吗?
请指教
本人现在还需要softnet 的资料,请问那为可以提供.shibaoyou-1981@126.com
谢谢!!

网友A:
soft-PLC 软PLC,通俗的就是用软件来做PLC,用于控制精度和要求不高的场合。 如 winac basic
slot plc 插槽式PLC,为了弥补软PLC在控制精度和控制要求不高的缺点,安装于 工控机的PCI插槽中的PLC,配合软PLC的软件一同工作。典型的应用 Winac RTX
特点:可利用上位机的运算能力参与控制,并且可通过高级语言编程参与控制。但是由于上位机的稳定性就目前来说是不能和PLC比的,所以真正普及还有待时日。
站地址指PLC在网络中的地址,插槽号指该PLC的CPU的插槽号,西门子的PLC插槽号均为2。
softnet资料请参看simatic net光盘中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