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
能学于人则学之,能授予人则授之。

楼主(2006-05-15):
请各位指教,一台中达电通的台湾省产的变频器带两台不一样的电机除了功率以外还有哪些需要考虑的

网友A:
容易坏变频器,除非功率大很多

网友B:
我知道LG的变频器可以的,并且两个电机可以不用同一功率的,其中第2个电机可以单独设置参数。LG-IS5系列。
实际使用中,切换时我还是用了变频器的“零转速检测”功能,在确定电机不转时自动进行切换,效果很好。

网友C(2006-06-27):
我以前也用过,不大好用,我那是用22KW的变频器,带一台18.5KW的主电机和一台1.5KW的小电机,可是那小电机还带机械调速的,在频率低的情况下很难转动,一般都要到十几HZ才能启动,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我也调了很多参数,还是不行.变频器是台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