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速的问题

楼主(2006-05-16):
昨天和朋友聊天时,问我一个问题:
为什么用变频器可以在100Vac下运行,不用变频器就不行呢?
我................
水平有限回答不到,
汉...................

楼主:
大虾们跑那去了?
自己顶
电机为什么用变频器可以在100Vac下运行,不用变频器就不行呢?

网友A:
多看看书,道理很简单.变频器采用V/F工作方式,即电压和频率都改变.....

网友B:
变频器的输出可以变压,变频,低频时电压低!

网友C:
支持苏邑波的说法。

网友D:
请问Vac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我猜是V{伏}AC{交流}

网友D:
变频器的三种控制方式:
1   V/F恒定控制
2   矢量控制
3   转差频率控制

楼主:
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变频器的三种控制方式吗?
什么是 V/F恒定控制?
什么是 矢量控制?
什么是 转差频率控制?
多谢了

网友E:
多看看书吧,兄弟,我也再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