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问题

楼主(2006-05-16):
各位前辈,我是工控菜鸟,正在学习伺服,有如下问题不解,请求指点,谢谢!

1. mr-j2s (cn1a) 的z、a、b相差动驱动和z相集电极开路这几个端子有什么作用啊?
   编码器的电缆已经和控制器有连接(cn2),是不是反馈信号的输入端?

2. 电子齿轮是不是等同于步进电机的细分?

3.增益切换有何作用啊?

网友A:
1、是输出端。

2、本论坛内有过答案,简单的说,细分可以提高分辨率,电子齿轮通常是用来降低分辨率的。

3、得到更好的性能。

楼主:
细分可以提高分辨率,电子齿轮通常是用来降低分辨率的。

为什么要降低分辨率呢,分辨率高不是更好吗?
—————————————————————————————
1. mr-j2s (cn1a) 的z、a、b相差动驱动和z相集电极开路这几个端子有什么作用啊?
   编码器的电缆已经和控制器有连接(cn2),是不是反馈信号的输入端?

输出端

输出到那些装置啊,位置显示还是什么?

网友A:
分辨率高不一定就好

要接什么,看你的需要,没有需要就悬空不接 。

网友B:
1. mr-j2s (cn1a) 的z、a、b相差动驱动和z相集电极开路这几个端子有什么作用啊?编码器的电缆已经和控制器有连接(cn2),是不是反馈信号的输入端?

信号输出。可以用来代替外置光电编码器用来进行机械装置的旋转角度计算;驱动器内部还有脉冲参数设定,可以设定不同的脉冲个数/周。

网友C:
    你所问的问题说明书都有解释,去翻翻说明书吧!!

网友D(2006-09-21):
下面引用由刘岩利在 2006-5-21 20:14:00 发表的内容:
  分辨率高不一定就好

要接什么,看你的需要,没有需要就悬空不接 。
--------------------------------------------------------------------------------------------
老刘你说的这个是CN3插头吧,我记得CN2就是电机编码器的插头,CN3才是外部功能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