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能否跟水晶头连接?

楼主(2006-05-16):
我的一朋友近期在搞一套测温系统,温度采集板上是RS232接头,需要通过网络连接进上位机,试问下:是否能将RS232线压接在水晶头上?

网友A:
如果你是采用RS232的方式的话,是可以的。如果你要采用到ip访问等等以太网的话,需要串口服务器。。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大哥,请问能否细述以下如何压接?

网友B:
232串口能直接连上位机的串口啊,为什么要通过水晶头来呢?

网友C:
有这样的模块,型号为台湾泓格的ICPDAS-7188EN,功能是将N个232串口设备通过虚拟串口技术接入工业以太网(标准RJ45接头的网线),具体数据可以看:
台湾泓格I-7188EN系列以太网转串口设备服务器: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asp?pd_code=B03000I7188E8
====================================
北京瑞普天润技术有限公司    路世广
tel:010-62670155/56/57/58/59/60/61/62
fax:010-62670162
mobile:13701211908
msn:zikoskywalk@hotmail.com

网友D:
搂主:
你是要用RS232直接接入什么网络?如果单纯看你的标题的话看不明白的。
我看到过GE PLC的编程电缆虽然是RS232接口但使用的物理接头是RJ45形式的。接口和物理接头可以和传统不一样的,所以......

网友E(2008-05-09):
将RS232线压接在水晶头上.

网友E:
能把RS232线压接在水晶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