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PLC供电是否加变压器

楼主(2006-05-16):
以前给PLC供电通常加一隔离变压器,PLC内部是开关电源,现在一般没加变压器了。各位现在如何使用(怎样对待此问题),请发表一下见解。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加的,特殊情况要特殊对待,比如有很强的直流电的场合如没有隔离变压器很容易发生事故的,有时只在总设备前加一个隔离变压器,不需要为PLC单独加.

网友B:
其实最好是加隔离变压器的。
这样对设备的安全性、抗干扰都会有好处。

网友C:
最好是加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开关电源内部已有变压器,输出已电隔离了;看来在前面加隔离变压器主要是为了抗干扰,如果PLC生产厂家在设计此开关电源时充分考虑抗干扰措施,用户不必再加变压器,如此以来可以减少(变压器)功耗,减少一个故障点.

网友D:
最好是加隔离变压器,输出线和输入线,在外面和220V电压接触也没关系,
有一台设备限位开关电线和动力线搭上了,烧了PLC,因为没有加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