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用两个接触器来控制正反转

楼主(2006-05-16):
    用两个接触器来控制单相电机的正反转,如何接线呢?望高人给予指点!

网友A:
用两个接触器来转换单相电机的正负就行

网友B:
  楼主指的是交流电动机。对于交流电源来说,有“正负”之说吗?

网友C:
这要将启动绕组的两端引出来才行,然后把两个接触器将这两个端子接为互相调换就行。

网友B:
“熊望华”网友说得对!单相电机的正反控制比三相电机要麻烦些!不要以为单相比三相少两相就要简单些!

网友D:
看这个帖子:请问单相电机220V实现正反转?谢谢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09865

网友E:
调换主副绕组就行

网友F:
支持 lyp19的说法"调换主副绕组就行 "
    另一种说法是:将电容接到另一绕组.

网友B:
回复楼上两层的网友:

  调换主付绕组要有个前提,那就是主付绕组的参数要一致才行!

网友G:
将主副绕组的四个出线端引出,假设主绕组的出线端为U1,V1.副绕组的出线端为U2,V2.正转时V1,V2并头.那么改为反转时就是V2U1并头,或V1U2并头,这是基本的原则.至于用接触器控制方法就有很多.可根据实际灵活掌握.

网友H:
看是什么启动方式,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I:
很简单,到市面上买个换相开关就行了,那种开关有三个位,中间是停位,左右是运行,买的时候老板会告诉你如何接线。

网友J:
呵呵
长见识,还真没有碰到过单相电机正反转问题啊!

网友K:
老掉牙的问题!

网友L:
呵,控制线咱就用正反转接线就行了,主线路嘛,就是改变一下电容的极性和主副线圈就行了

网友M:
单相电机的正反转在洗衣机中用的比较普遍,能正反转的单相电机主绕组和副绕组是相同的,假如电容接在A绕组上为正转,那电容接在B绕组上就为反转。

楼主:
    楼上的那位老兄!洗衣机里的单相电机主副绕组阻值是相同的,但是在主副绕组不相同的单相电机中呢?

网友N:
简单的问题搞得太复杂了,其实太简单了。只要把任意绕组(可以是运行,也可以是启动)的首尾对调就行了。

网友O:
走出泥泞:单相电机的正反转很简单的,我刚刚画了一个,你点下面的链接看看,如果你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把控制要求说清楚点,我再给你画过。
图中HK为空气开关,KM1、KM2为接触器,SA1停止按钮,SA2为正转启动,SA3为反转启动。
http://www.sffx.cdd.cn/upload/24259/1B5479C0-B291-4503-9759-2E4937BDEE5A.jpg

网友P:
支持刘雪山的方法,但前提是四条出线才行.

网友N:
 蒙毅:
你这个图纸有错误,如果主,副完全对等的情况下可以,不对等时要烧电机的

网友Q:
初学者要好好掌握,可以对照电风扇,洗衣机的应用电路等。
在工业控制上常应用到电动执行器较多,只是多了限位开关及力矩保护

楼主:
   呵呵,很感谢诸位同行能参与讨论,另外说明一下,单相电机有很多主副绕组不相等,所以上面蒙毅兄的那副图纸不可行的。改变单相电机的转向,我也知道调换主或副绕组的首尾即可实现。(还有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三相倒顺开关控制),我要用接触器控制的的那台单相电机是2.2KW,有两个电容(一个启动,一个运转),感觉还是有点难度。还望大家继续参与讨论!

网友I:
用接触器来控制单向电机的正反转,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市面上有那种相位开关,按照上面接线图接线,其他什么咚咚都不要,就可以实现其正反转。当然电容不能少。

网友R:
这个我也遇上过   我用的是单相双值电容异步电机 我就是将启动绕组的两端引出来才行,然后把两个接触器将这两个端子接为互相调换的  还可以

网友S:
  最简的方法就是把电机掉个头。

网友A(2006-06-24):
将电容接到另一绕组,就可以。

网友T:
顶,答案就这么简单

网友U:
把主绕组的两个头对调就可以了哦!就这么简单,

网友V(2006-09-23):
请指教,我的洗衣机只能单向旋转了,另一方向只有电流声,要转,但转不起来,是开关管坏了吗?谢谢!

网友W:
建议用洗衣机(洗涤桶)电机做参照,另外上电路不可行.

网友X:
单相电机有好几种,你说是哪一种?

网友Y(2007-05-05):
只改变定子或转子的副边绕组这太简单了,有谁知到单相正反转手电钻的接法呢,定转子接电刷,定子二组线圈可是我搞不懂怎么有二组线圈不敢接上试,电容都没有一个郁闷

网友T:
本来就不用电容啊,两副线圈应该是串联的,在开关上应该是直接有接线图的,看了就知道了,它的正反转实现也是和单相电机控制方法类似的

网友Z:
走出泥泞:你那台单相电机是2.2KW,有两个电容(一个启动,一个运转),最后是如何实现正反转控制又不烧电机的?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A:
 成功:
两电容路随付绕组走就可以啦

网友AB(2007-06-12):
各位同行:
    不知道哪位高手晓得三相电机正反转的二次接线控制图啊

网友AC:
我看到一些人给你误导!220V单相的电机,要看他的绕组,还要看是不是加电容的,多绕组的多数都要加电容的,加一个电容的,只要控制电容两端即可!多个电容的要看绕组的主副,还有电容的大小来判断。

网友AC:
补充一点,有电容的话,加电以后电容两端的电压会上升,220V的供电,电容一般选择450V到500V,电容两端电压也大约升到这么高!电压高电容放电在绕组上,就形成两个绕组力量的不平衡(不讲力量不平衡的原理了,那多了),就象跷跷板一样,重的那边肯定低下来,同样道理,力量大的就会换方向,(其中涉及的道理多了去了),在主绕组上就没问,在副绕组上就可能烧电机!不分主副绕组的话没关系,涉及原理多了,一言两语说不完,自己慢慢领悟吧!

网友AD:
怎么判断主副绕组,

网友AE:
对调主副绕组,也就是启动和运行绕组,启动绕组有电容的

网友AF:
哈哈 路过此地,很热闹

网友AG:
讨论的不错啊

网友AH:
下面引用由龙shao在 2006-6-11 11:29:00 发表的内容:
  用接触器来控制单向电机的正反转,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市面上有那种相位开关,按照上面接线图接线,其他什…
--------------------------------------------------------------------------------------------

网友M(2007-12-23):
主副绕组不同情况,电容分别加在主绕组两端,则可以改变旋转方向,用个万转开关就可以实现控制

网友AI:
也许最牛的建议:
些许: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6-11 23:39:00
      [b]最简的方法就是把电机掉个头[/i]。

网友AI:
大家看看是不是最牛的建议:
些许: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6-11 23:39:00
      最简的方法就是把电机掉个头。

网友AJ(2008-04-22):
谁能画出单相电机正反转的原理图

网友AJ:
希望大家 画个图,问题会更加清晰

网友AK:
改变主绕组的首尾端就行了,没多难的.

网友AL:
把电容上的一根单线和一根没接到电容上的电源线交换接

网友AL:
图不可上转,怎么搞的????

网友AM:
调换主副绕组的任一组进出都可以

网友AN(2008-11-25):
学习中,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

网友AO:
不错,又学到了不少。呵呵。

网友AP:
就22楼的控制图就行,其它的还要人教啊。

网友AQ:
和三相电机一样,反转时将电机的一个绕组的零线和相线对调另一个绕组的接线方法不变就行。

网友AR:
一个电容的倒是用过,很简单,两个电容的也用了,就是直接按照接线盒上的接线方法接的,也不知道所以然,看了本帖,明白了一些,谢了。

网友AS:
引用 网友I:
很简单,到市面上买个换相开关就行了,那种开关有三个位,中间是停位,左右是运行,买的时候老板会告诉你如何接线。

买小点的里面就有线路图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下面引用由什么都懂的菜鸟在 2007-6-15 15:24:00 发表的内容:
 什么都懂的菜鸟: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6-15 15:24:00
    我看到一些人给你误导!220V单相的电机,要看他的绕组,还要看是不是加电容的,多绕组的多数都要加电容的,加一个电容的,只要控制电容两端即可!多个电容的要看绕组的主副,还有电容的大小来判断。

 什么都懂的菜鸟: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6-15 15:32:00
    补充一点,有电容的话,加电以后电容两端的电压会上升,220V的供电,电容一般选择450V到500V,电容两端电压也大约升到这么高!电压高电容放电在绕组上,就形成两个绕组力量的不平衡(不讲力量不平衡的原理了,那多了),就象跷跷板一样,重的那边肯定低下来,同样道理,力量大的就会换方向,(其中涉及的道理多了去了),在主绕组上就没问,在副绕组上就可能烧电机!不分主副绕组的话没关系,涉及原理多了,一言两语说不完,自己慢慢领悟吧!

--------------------------------------------------------------------------------------------
    哈哈.

网友AT(2010-12-15):
对:蒙毅 关于
点击察看原图
内容的回复:你这个电路能实现正反转吗?请你再仔细分析一下

网友AU:
楼上这个图不行,单相电机还是不会反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