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5-16):
    我用了一个300W的开关电源,前几天还是好好的,可是昨天我一合上外部开关,开关电源就烧掉了.这个300W的开关电源分三路输出,其中一路供给触摸屏,另一路通过一个10A的保险供给PLC的输出和外部输出,合闸时外部也没有输出,故障出现后,PLC输出是带了二十多个直流继电器.每个输出我估算了一下只有0.03A左右.我检查PLC的输出和外部输出,都未出现短路故障.我问厂家,厂家说是外部短路造成的.我认为是产品质量问题.因为我用他的时候就发现它的输出极性和标记的极性相反.
    在这我想问个问题,这个开关电源的三路输出是否是独立的,每一路输出是不是只能提供100W的容量.我见过100W的开关电源,他也有两路输出.我所用的保险丝是不是要改小一点.希望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最好把它们换成三路直流电源单独供电这样抗干扰好些,也加不多少成本

楼主:
谢谢江苏工控!我也想这样,可是柜子空间有限,不大好安装.

楼主(2006-06-18):
怎么没有人顶呢?大家也灌点水啊

网友B:
我常用的是台湾明纬的,我不知道你用的跟我这里使用的一不一样,
我用的这种他有多个输出接线端子,但只是一组输出,照你说的情况来看应该是产品的质量问题,还有就是使用时间长元件老化.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它这个产品本来就是一个次品,上面标的电流输出正负极和实际输出都不一样,还三百多快钱呢.气死我了.也怪我当时没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