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想法

楼主(2006-05-16):
我有电焊机一台,想用一交流可控硅(或模块)来调整初级电压的高低来进行碳阻焊,电阻焊,电弧焊,实现多功能焊接。请各位老大指点12?能不能这样做?

楼主:
请各位高手看看能不能这样做?这个问题对你们来说是不是太简单了,不愿回复?

网友A:
电焊机‘调整初级电压的高低’不可以,会影响出力。
改为多用途主要在控制电路下功夫。

楼主:
请问周公老大控制应该怎样做?成本高么?

网友A:
要加检测和保护的电路。
成本和你的配置有关。
可以看建筑工地的螺纹钢电阻焊机。

楼主:
多谢周大哥

网友A:
快点长——兄弟!

楼主:
我已经快5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