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数字量输入信号线上有感应电压,不知道对模块有多大影响?

楼主(2006-05-16):
从现场控制柜上接了一个旋钮开关的触点信号到PLC的数字量输入模块,接线时发现该线上带电,检查后发现是感应电压,对地有交流60V左右的电压,不知道这样的感应电压对数字量模块的输入通道有多大的影响,没弄清楚还不敢接线,怕烧模块,请高手指点,

现场控制柜内装有变频器。

网友A:
加个中继吧,安全点

网友B:
肯定有影响,电压太高了,只怕不是普通感应电压吧,会不会是什么地方漏电了不该漏的?

楼主:
不是漏电,因为有几个柜子呢,都这样,把相关的线两头拆掉悬空,量一下对地还有60V左右的交流电压呢,

网友C:
附近有没有高压,高频线??
或许是感应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