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MM4变频器的电磁干扰问题

楼主(2006-05-16):
MM430变频器柜,装有进线和出线滤波器,柜门上装有几个旋钮,旋钮的触点信号接到柜内的端子排上,准备接到PLC柜去,无意中发现,这几个触点信号线上带电,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竟然发现这几根线对地均有交流60V左右的感应电压,这样的感应电压是不是太高了一点呀?

网友A:
估计是正常现象,变频器柜接好地线就可以了。

楼主:
但感应电压也太高了一点吧,我怕烧PLC输入点,PLC数字量模块是24V直流型的

网友B:
试试把脉宽调制频率调小点,可能是干扰

网友C:
怎么调脉宽频率啊???

网友D:
你的柜体接地要做好,配线走线也可能引起干扰,西门子变频器脉冲频率在 P1800中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