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UM 11302CPU用编程电缆和CONCEPT2.6联不上

楼主(2006-05-16):
一台QUANTUM 11302CPU的PLC用专用编程电缆和CONCEPT V2.6连接不上,PLC的配置和程序都不能下到PLC!PLC经别人测试是好的!!在CONCEPT中先把串口参数和电脑设置一致,将配置配好后点连接老是出现连接超时!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缆确定没问题??连接选:MODBUS RTU COM口 波特率(9600)

楼主:
是原装电缆

网友B:
可能是你用错了口,看一下你的PC有几个串口,然后再确认一下你用的口是COM几,这样在联网的时候,选对口就应该不会有问题。还有就是你的口设置根本不用错。采用默认就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把串口的几种配置都试一下,包括COM1,COM2,波特率,奇偶校验,数据位等等.

网友D:
看看是不是你电脑串口烧了,兄弟!

楼主(2006-06-21):
电脑串口是好的!估计是没有装载包的原因,quantum 11302cpu装载包哪地有?

网友E:
刷一下固件版本,通过开始-程序-concept 2.6XL-EXECLoder,就是有个闪电的符号,然后连接编程电缆对CPU版本进行升级

楼主:
我只装了concept2.6,没有按提示安装另一张光盘service release,因为我没有,所以程序组中没有你说的execloder,能否给我发过来!谢谢!!zyxbca@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