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的小问题

楼主(2006-05-16):
学习自动控制和电机很久了,总是遇到伺服伺服的,但至今还不明白什么是伺服,还望各位高人能具体指点一下.

网友A:
没有得到您的问题解答~但是~有所谓的伺服电机的书面解答~
伺服电动机:
把输入的信号电压变为转轴的角位移或角速度输出,转轴的转向与转速随信号电压的方向和大小而改变,并能带动一定大小的负载,在自动控制系统中作为执行元件,故伺服电动机又称为执行电动机。
参看《电机与拖动基础》(清华大学出版社)
别的请高手们补充

网友B:
这种定义好像有点片面,不完整。那步进电机不就和伺服电机等同了吗?

网友A:
关于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的区别您可以看这个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70542
几个前辈给的解释~感觉挺详细~~
我的解释只是纯粹的照本宣科~
给个定义而已~~~

网友C:
servo"奴隶",就是给什么信号它就输出什么

网友A:
哈哈~~看来英语要跟上!!

网友D:
"servo"奴隶","

有什么回事吗?

网友C:
“伺服”—词源于希腊语“奴隶”的意思 。人们想把“伺服机构”当个得心应手的驯服工具,服从控制信号的要求而动作。在讯号来到之前,转子静止不动;讯号来到之后,转子立即转动;当讯号消失,转子能即时自行停转。由于它的“伺服”性能,因此而得名—伺服系统。
http://www.testmart.cn/CN/News/NewsText/News_179.htm

网友E:
呵呵   什么时候把伺服当文学来研究了 有意思

网友A:
觉得JENA真的很厉害~这样的网页也找出来了~~~厉害啊~!!

网友F:
    可是没有掌握它的属性之前,它可不是奴隶,而是一位很难饲候的主人啊.

网友G:
jena 的解释非常清楚,谢谢!顺便问一下各位大哥电子齿轮比是什么意思?小弟刚入行,请给个详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