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tech PWS3160与QUANTUM 114 03 plC联机,

楼主(2006-05-16):
连了两天了,也没有连上,请高手帮帮忙,HITECH是COM1/2是25PIN,QUANTUM 是9PIN,
RS232协议,

楼主:
前几天把里面的,MIDICON TSX QUANTUM 改成了,MODBUS MASTER后连上了,但是读的PLC的数据都不对,现在还是没有联上,求助呀!!!!

网友A:
下面引用由ac 米兰在 2006-5-16 18:04:00 发表的内容:
  正常的,可能过一两天就好了.--------------------------------------------------------------------------------------------
难道是传说中的水土不符??

网友A:
放一二天就好,这是什么原因??科学依据是???

网友B:
没那么麻烦吧,正常连线!

楼主(2006-06-22):
好多天前连上了,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仔细检查一下就可以了,我那里的问题是因为与PLC连接的接头不好用,换一个后就好了!呵呵!其实这些东西联机都是很简单的,只要认真读一些说明资料就可以了,参数设对就可以了,呵呵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