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关于挖掘机的状态进行监控报警器

楼主(2006-05-16):
请问各位大哥在做监控系统的时候,那些报警器是自己做呢?还是买现成的呢?
我的是要对挖掘机的状态进行监控,不知是买集成的报警器好呢?还是怎样,请各位大哥指点,谢谢

网友A:
我们有 三一重工挖机我们一起搞 方便可以来垂寻 来电号码13386168575 周先生

网友B:
你要监控挖掘机的何种状态,输出的信号是否是开关量,干接点触点,如果是就简单了,可做个监控报警器。来个电话。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楼主:
报警器我会做,是不是很复杂的
只是我需要选用部件而已

网友B:
把你的开关量信号接到闪光报警器的DO~D7端子上,可接8个挖掘机信号的状态进行监控。仪表有灯光显示,外部接电铃报警。附图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楼主:
谢谢天天学大哥了!
我是PLC直接外界二极管的,我只是选了六个状态
请教大哥一个问题,有没有一种滑动电阻是电控的?
就是那个电阻上有两个开关,一个开关时控制电阻增大的,一个开关是控制电阻减小的?
谢谢!

网友B:
没有现成电控滑动电阻。
要自己改造。
控制电阻增大、减小要安装直线伺服电机控制,加二个开关,终点加二个限位开关。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C:
‘有没有一种滑动电阻是电控的?’——搜‘电子电位器’芯片

楼主:
谢谢周公大哥
你的EMAIL我看到了,但是可能是机子问题打不开,等我去另一台机看看
还有请问各位大哥直到工作模式么?可否讲讲你们自己的理解呢?
是挖掘机的工作模式,谢谢
等我答辩后,我把我的论文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