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温度控制的方法!!

楼主(2006-05-16):
小弟有一西门子CPU212+EM231,可是212没有PID功能,是不是可以不用PID功能也可以实现温度控制呢??比如用字节,实数比较功能,定期直接进行数值大小比较,然后直接控制输出。不知此法可行不??

网友A:
当然可以,控温不一定需要PID的。

网友B:
不用PID
控温精度怎么保证???

网友A:
在大惯量加热系统里面,PID也不见得精度高啊!还不是需要自己编写控制函数的。

网友C:
可以写PID程序啊

网友D:
这样精度会很差的噢

网友E:
要你命3000兄说的对,自己编写的控制函数是有针对性的,效果要好于通用的PID程序块

网友F:
小弟初来咋到
学习一下,

网友G:
路过  要不你用MICROWIN组态个有PID的  然后把程序块烤过去看看能用不?西西

网友H:
PID是控制理论中的一种方式,不是说必须用他才能控制,看你想达到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