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种电源频率转换器

楼主(2006-05-16):
我想找一种测电源频率的信号转换器。具体要求如下:
输入信号:49.5---50.5HZ
输入电压: 110VAC
输出信号: 4--20MA
精度:  0.2%
响应时间小于250MS.
哪位仁兄晓得有这种产品,给俺推荐一下.谢了啊!

楼主:
跟自已一帖吧。
很多朋友来电话并发来了资料,可是没有我要的东西。
我要测的是交流110V的频率,把49.5---50.5Hz 间的频率转换成模拟信号.精度和响应时间要求是很高的.
请同行们注意这一点.
我们在这里讨论先,如果你的产品对.我会给您打电话的.
ly@ydgroup.sina.net

网友A:
‘很高’是多高,直接说了就省得互相麻烦。

网友B:
我公司的XSM系列产品频率范围在45-450HZ时误差小于0.02HZ,测量周期0.5S(可提高到0.2S),变送输出采用12位D/A,误差小于0.2%,不知道能不能满足您的要求。

楼主:
TO周公:我开头就说清楚了,精度0.2%,响应时间小于250MS.这个指标是很高的,多数产品都满足不了.所以我才自已跟自已一帖重点指出了这个问题.
TO凉风又袭: 我要测的是交流电的频率.频率范围只在49.5--50.5之间.看您提供的产品频率范围我猜输入信号应该是脉冲直流或是集电极开路或是开关量,不满足我的要求.但还是谢了.

网友B:
没有错的,这款产品可直接输入交流电,
我以前给人做过类似东西,双显示,一个显示频率,另一个显示交流电压。

网友A:
50 Hz 周期为 20mS ,20mS 就应该能出数据,做到 40mS 数据更新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是的,理论上可以实现20MS。但大多数产品的采样周期多为400MS以上。

网友A:
技术上也应该没有问题的呀!不明白为什么那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