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测量方法及流量仪表分类

楼主(2006-05-16):
1. 流量测量方法 流量测量方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1)利用伯努利方程原理,通过测量流体差压信号来反映流量的差压式流量测量法; (2)通过直接测量流体流速来得出流量的速度式流量测量法; (3)利用标准小容积来连续测量流量的容积式测量; (4)以测量流体质量流量为目的的质量流量测量法。 2. 流量仪表的分类
3. 流量仪表的主要技术参数 (1)流量范围 流量范围指流量计可测的最大流量与最小流量的范围。 (2)量程和量程比 流量范围内最大流量与最小流量值之差称为流量计的量程。最大流量与最小流量的比值称为量程比,亦称流量计的范围度。 (3)允许误差和精度等级 流量仪表在规定的正常工作条件下允许的最大误差,称为该流量仪表的允许误差,一般用最大相对误差和引用误差来表示。 流量仪表的精度等级是根据允许误差的大小来划分的,其精度等级有:0.02、0.05、0.1、0.2、0.5、1.0、1.5、2.5等。 (4)压力损失 压力损失的大小是流量仪表选型的一个重要技术指标。压力损失小,流体能消耗小,输运流体的动力要求小,测量成本低。反之则能耗大,经济效益相应降低。故希望流量计的压力损失愈小愈好。

网友A:
写的很详细!
我应用的经验是,常规系统可以应用涡轮流量计。但是对于高精度的测量系统比如伺服阀测试系统,需要使用齿轮流量计,它的量程可以从0.01L/min开始。

网友B(2012-01-09):
流量传感器是利用霍尔元件的霍尔效应来测量磁性物理最。在霍尔元件的正极串入负载电阻,同时通上5V的直流电压并使电流方向与磁场方向正交。当水通过涡轮开关壳推动磁性转子转动时,产生不同磁极的旋转磁场,切割磁感应线,产生高低脉冲电平。由于霍尔元件的输出脉冲信号频率与磁性转子的转速成正比,转子的转速又与水流量成正比,所以根据霍尔元件输出的电信号就可以测出水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