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352-5

楼主(2006-05-16):
请教:FM352-5功能模快硬件组态中I/Q地址与应用FB参数如何联系?主CPU中用到FM中参数是否一定要用FB30\FB31功能快?

网友A(2006-07-04):
怎么没人解释一下吗

网友B:
是的!
CPU依靠FB30(FB31是调试模块),实现对FM352-5的通讯。
而FM352-5自身的程序是在HW中编制FB。
在HW中,双击你定义的FM352-5,写程序并编译下装。
在主程序中,调用FB30,写明FM352-5在HW中的硬件地址(把那个10进制要改成16位进制),和通讯数据的交换M区或DB区的地址。

网友C(2008-11-13):
FM352-5功能模快硬件组态中I/Q地址在软件中怎么找???????

网友D:
应该在硬件组态里才可以看到啊

网友C:
FM352-5功能模快硬件组态中编码器的输入输出地址PIW  PQW 能找到     但I/Q地址 如何找  ,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