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伺服电机起停需要加减速吗

楼主(2006-05-16):
在程序里面是否需要设计加减速的代码?就像步进电机一样?
还是不需要设计?

网友A:
可以直接在伺服驱动器里面设置是否需要加、减速以及加减速时间呀

楼主:
谢谢, 我再查一下资料看看,程序中可能的确是不需要梯形波形的了。

网友B:
看你的控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