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安川帮忙

楼主(2006-05-16):
我拿到台CIMR-F7A2022,是220V,22K的机器,历史报警是GF,接地故障,怀疑是互感器坏,拖小电机没什么异常,就是显示的启动时的电流大了点,想换了互感器再试试,不知道哪位有,具体型号是TB122F*3个,大家帮我顶一把,谢谢啦

楼主:
怎么没人顶啊,郁闷啊

网友:
你先脱开电机,试试看还报不报GF,报的话说明是变频器有故障.但电流互感器一般很少坏,你先换个控制板试试.

网友A(2006-08-05):
三个互感器一般情况下有至少一个好的。可以把其余两个到CPU的检测线并到好的互感器上面,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