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电源在线并联问题

楼主(2006-05-16):
     我单位一套在用生产装置,有一组电源柜(由若干个24伏电源组成,用于安全栅供电),其中有13个电源的风扇坏了,电源发热。存在隐患。
    由于装置停不下来,想再买一套电源柜与在用的电源柜并联在一起。可靠并联后再把存在隐患的电源柜拆下来.请问在线实施此方案有没有什么问题?应注意些什么?

网友A:
应该没有是么问题,担心的话可以将新柜输出的电源与使用中的电源间加一个容量适当的小断路器开关,新柜体输出正常后再投入断路器,然后再拆下不用的旧品。拆时注意不要短路或靠接在屏蔽地线上。

网友B:
可能难,两电源间有相位问题,要绝对同相和大致同幅度,否则,两电源会倒电出故障的,
最好询问电源买家,他会知道能否在线连接同相供电的。

网友B:
也许我上一帖子说的不完全。
若你是直流电源并接供电,则频率相位条件均已满足,可直接并上供电,然后退出代病运行的电源维修。
若你是交流电源并接供电,则频率相位一定要相同的条件一定要满足,否则,要出问题的。

网友C:
没有必要去加新电源柜,完全可以带电修好它,因为他们都是24V,更换坏的电风扇,维修虽说有风险,并柜同样有风险。

网友D:
在并联的过程中应注意,原电源柜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再并联,包括
电源电压,电流检测,频率检测,带载能力检测等。
     负载是否有短路现象检测。然后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