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站的concept不能在线

楼主(2006-05-16):
我刚接手管理一条干法水泥生产线的自动化,发现工程师站的组态软件Concept不能在线显示各PLC站的程序运行情况或在线修改保护参数,有一次原料磨PLC站有故障时在工程师站不能下载程序,只能把主机搬到现场下载,没有出现任何报警信息。要是在工程师站与各PLC站连接时就出现网络或其它报警信息,如出现“connection to controller has been lost”和“plc2 fall: lsta:12 Incurred a timeout error”信息。PLC站的CPU网络开关设置和主机硬件配置也没有人动过,恳求各位高手给我指点圣经,早日恢复正常,等待你们的佳音。

网友A:
是否网络有人动过,检查整个设备和计算机的网络拓扑方式。检查网络是否设置为同一网段,是否相同的掩码地址。能否正常ping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