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R-J2R-70A是否有这个型号

楼主(2006-05-16):
请问各位老师:我现在需改装一数控机床,看到用的伺服驱动型号为:MR-J2R-70A是否有这一型号?我找了很多资料也没有找到这个型号,还是我抄错了.

网友A:
型号对的

网友B:
呵呵~到目前为止~我见过的只有MR-J2和MR-J2super系列的~
应该是MR-J2-70A或者是MR-J2S-70A吧~
Jena~你见过MR-J2R系列的吗???

网友A:
哦,对不起,是我没看清楚,对不起,刘庆同志,多谢提醒

网友B:
请不要叫我同志~我女朋友会对此不依不扰的~~谢谢~:{

网友C:
有 MR-J2R 这个系列啊

不过有没有700 W 的就不知道了

大不了用1KW 的代替啊

网友B:
???可是大哥~
我真的是在各个网站和现有的资料上都没找到MR-J2R系列的哦~~
能发个页面给我看看吗???
哎~真是很多都没见识过哦~~:{

网友D:
是三菱的型号,MR-J2S-70A配MFS-73伺服电机。可以看三菱手册

网友C:
无论如何 ,J2S 可以替代它

网友B:
呵呵~LOVE哥说的有道理~
不过LZXP100估计也没看清楚楼主说的哪个型号的名称啦~
路过~冒个泡~呵呵~
建议楼主用J2S系列的代替好了~哪个什么J2R系列的真的没听说过~
可能是人家的笔误吧~~

网友E:
这是三菱的驱动器吧,肯定是写错啦。J2S差不多。

网友F(2006-07-10):
没有这钟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