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系列问题点请教!!

楼主(2006-05-16):
松下A4系列有以下问题点请教:

  我现在使用的是A4系列100W的松下马达,位置控制,其位置控制模组为三菱的QD75D2,PLC

也是三菱QH(06),

  现在存在回原点的问题,具体是马达驱动器在断电以后第一次回原点OK,但再次回的时候

就不能到达原点(回原点方式:零点侦测法),确定传感器都是OK的.在回原点时前面动作都是

正常的就是在降为潜行速度是到了零点仍然继续动作不停止.

  当再次开关后(驱动器开关电)又可以回到原点,但再回时又出现不停止的状况.

以上请教各位高人帮忙啊!!这里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排除了硬件问题,就看看程序吧

楼主:
各位老师帮忙看看啊,多谢多谢

网友A:
怎么要连续回两次原点呢?

楼主:
就是试试看是否属于正常,如果正常回多少次都可以.

网友A:
en  想必你需要从程序入手查看

虽然大家了解到了设备状况,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