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变速箱

楼主(2006-05-16):
    我最近想改造一设备,需如下一变速箱:要求输入端60-100转/分,输出25转/分.有没有这样的变速箱

网友A:
做这个应该可以的,只是可能要定做的吧!

网友B:
你的60-100转/分时连续变化吗?若是,机械的可变速比减速机没有人生产,电气传动好解决。

网友C:
你的输出转速是恒定的?输入转速是可变的?你当减速箱是变速器了! 解决的办法楼上也说了。值得注意的是:60-100转/分,使用变频器来驱动电机很容易实现,电机容易发烫。 解决办法:选配的电机要么是改装的变频电机,不然,就得在异步电机后加强之风冷。 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