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王老师光于PLC程序的下载

楼主(2006-05-16):
王老师:
    我想问一下PLC编程软件下载程序的问题。
    第一:听说早期的PLC有一些是用89C51做的,这个片子是不能再线编程的,请问PLC编程软件是怎样就能通过串口下载程序了呢?
    第二:现在的PLC系统里都配有SRAM+FLASH 或 SRAM+EEPROM ,那么欧洲那些PLC编程软件开发公司开发的程序是不是带有在线烧写FLASH或EEPROM的接口程序,他们支持多少器件呢?还是这部分程序是由自己开发的呢!
    第三:PLC编程软件对小部分的程序修改还能在线修改,而且速度还很快,应该是对Flash或EEPROM的程改过了,这是不是利用Flash能对某一特定扇区数据操作的结果呢?
    第四:下载程序是直接下到Flash还是先下载到SRAM,在由H8中的程序控制将SRAM的东西复制到FLASH呢?
    感觉光写一个通过串口的在线编程器就满吃力的了。用过的ARM开发板对FLASH编程都是用的那个现成FlashProgrammer编程软件。

网友A:
西北工控小菜鸟:
您好,听你的问题,感觉您是准备开发一个PLC系统,而且在考虑比较多。下面我一一回答,正确与否可以请各位指点。

第一:听说早期的PLC有一些是用89C51做的,这个片子是不能再线编程的,请问PLC编程软件是怎样就能通过串口下载程序了呢?
在线编程大多是硬PLC或者是软解释型的PLC,编译型的多比较困难。串口下载程序这一点是比较容易的,如果你只有一块FLASH,可以考虑把加载程序放在RAM内来做写FLASH的工作,如果你有两块FLASH,那么固件程序与用户程序天然就是分开的,这是没有影响的。最后如果你用51,那么有相当多的51是支持在线下载的,如SST的51。

    第二:现在的PLC系统里都配有SRAM+FLASH 或 SRAM+EEPROM ,那么欧洲那些PLC编程软件开发公司开发的程序是不是带有在线烧写FLASH或EEPROM的接口程序,他们支持多少器件呢?还是这部分程序是由自己开发的呢!
答:第三方的编程软件主要是内核,与存储器的接口是属于驱动这一部分,这些软件多只有一个接口,具体的操作程序需要自行开发。

    第三:PLC编程软件对小部分的程序修改还能在线修改,而且速度还很快,应该是对Flash或EEPROM的程改过了,这是不是利用Flash能对某一特定扇区数据操作的结果呢?
答:其实,在线编程是对SRAM进行操作,修改均在SRAM内修改,修改定后再写入FLASH内。

    第四:下载程序是直接下到Flash还是先下载到SRAM,在由H8中的程序控制将SRAM的东西复制到FLASH呢?
答:程序是先下载至SRAM,再写入FLASH。
FLASH的写操作是基于命令的,各家的有一些差别,对于时延也有一点不同,这都不是大问题,试一试就明白了,至于位改写型、块改写型、整块改写型只是三种不同的接口方式,大多常用的是块改写型的,也就是一个页一个页的写。

楼主:
感谢王老师的点评,慢慢理解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