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ELVIEW 2711-T9A2

楼主(2006-05-16):
panelview T9A2 现在已经不生产了,请问用什么型号可以直接代替?

网友A:
你们的PLC系统是什么?SLC500?LOGIX5000?可选触摸型PANEL1000灰度,2711T10G3.2711-T10G9(灰度,RS232,DH485接口),DEVICENET可选2711-T10G10,DH+可选2711T10G8,COTROLNET可选2711-T10G15,以态网可选2711T10G20.以上为黑白.彩色可选,DH4852711-T10C3,RS232-2711T10C9,CONTOLNET-2711-T10C15,DEVICENET-2711T10C10,ETHERNET/IP-2711T10C20.以上均配RS232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