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弱弱问题(过流保护报警)

楼主(2006-05-16):
哪个大哥帮忙想个办法,我有个电路是这样的,一个负载和一个小阻值大功率的电阻串联,由于负载可能会短路.这样大功率电阻由于电源的电压过大而烧毁.
哪位能不能帮忙想个办法,如果负载短路后,电路可以实现报警并且自动切断电路!
谢谢拉

网友A:
不知你是什么电路,不过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负载的电路上串上一个保险丝,在保险丝上再并联一个发光管(当然要串限流电阻)。这样当负载短路时,保险丝会熔断而切断电路,发光管会发光指示。

网友B:
过流继电器就是这个功能。

楼主:
我觉得最好是有蜂鸣器啥的,我不知道过流继电器能不能有短路探测的啥东西啊/?我也不懂这些方面的,谢谢了

网友C:
用过流继电器或在电阻上并一电压继电器,再用其触点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