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光?

楼主(2006-05-16):
220V,40W的灯泡,其电流为60/220=0.27A.用1A的可控硅进行控制调光,为什么上去就烧?

楼主:
换上3A的就能正常

网友A:
是不是灯泡的冷态电阻和热态电阻不一样的原因啊

网友B:
‘40W的灯泡,其电流为60/220=0.27A’——怎么计算?

网友C:
可控硅触发电流太大??

网友B:
应该是 3 A 和 1 A 可控硅的引脚不同,仔细检查引脚是否正确。

楼主:
对不起,应为60瓦灯泡.

网友D:
可控硅接线错误;电路其它问题;可控硅耐压不够;灯泡线路可能短路。

网友E(2008-08-16):
若要省时省力,请用网络试调光器,用485或232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