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关于win2000端口读写

楼主(2006-05-16):
请教:
在win2000系统下编写vb程序
使用winio调用winio.dll读写端口为什么调用InitializeWinIo返回值总是false?

楼主:
有高手使用过winio吗?

网友A:
先要注册安装WINIIO,见其HELP

楼主:
很奇怪,我编了一个vc的应用程序调试,能够用winio里的函数成功访问端口,而用vb的应用程序调用却不行 ,并且都是按照help上 的要求做的,为什么?请指点。谢谢。

网友B(2006-09-12):
直接读写端口不是很好的做法,因为这样可能带来系统不稳定,而且兼容性差,建议您用API或控制卡所提供的动态连接厍中的函数,当然用WinIO是可以的,但建议作为第二方案

网友C:
可以调用 API 这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D:
winio.dll有没有和可执行文件放到同一目录下?我用VC VB都没有问题。